求助:如何计算电线线径

楼主(2006-07-29):
  已知单相220V电器功率,那么如何计算所需要的电线线径。要是3相380V呢?该如何计算?

网友A:
知道功率就能算出电流了,有了电流再查电工手车册不就行了吗,

网友B(2007-12-27):
晕~~~~~你上学校没有学吗?/?

网友C:
I=P/U.如果三相的:
  三角接法绕组:I=P/U/1.732
  星形接法绕组则少一点.具体看绕法,散热绝缘等情况

网友D:
楼上说得对

网友E(2009-07-11):
他需要的是计算线径不是电流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