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流量算法

楼主(2006-07-29):
我用的上涡轮流量计脉冲信号输出,现在我要计算累积流量但不知道具体的算法,因此请大家帮帮忙了.小弟弟谢谢了.

qq 23527680
wuyu3216@sina.com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涡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供给了什么东东?
是流量积算仪,还是普通的显示仪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啊!有兴趣QQ21477219

网友C:
该流量计说明书中肯定有一个脉冲表示多大流量。还可以咨询该产品厂家。

网友D(2006-09-06):
不知道你的流量计是什么样的脉冲信号,如果是可编程的容积信号,也就是说,多少个立方输出一个脉冲,那么就比较好计量了,我这里就有这样的流量计,它是一个脉冲代表几个立方,是24V输出,为了计量我们在PLC柜上接了个24V继电器,用普通的数字量输入就可以精确计量了.也可以采用4-20mA信号来计量,不过这种方法不如采用脉冲的准确.

网友E:
不同厂家积累流量得计算方法也不同,如天津一厂家的方法与管道直径也有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