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请教台安变频器

楼主(2006-07-29):
台安变频器报ERR.6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300元一块

网友B:
把变频器通讯部分的参数设回出厂值,应该就好了.

楼主:
可是变频器所有参数都没法调 所有键都不起作用

网友C:
我是台安变频器的代理商,有要求的话可以打我电话,010-60306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