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谁帮我解决MASTER K200H的困惑

楼主(2006-07-29):
我用的KGLWIN_v3.6用于MASTER K60S没有问题,用在K200H上只能下到计算机上不能dowmload到PLC上,是不是软件的问题,大家帮我一下吧
也可加QQ:348582970多谢 GOLDSTAR

网友A:
你可以先到我们网站上去下载新的版本 :中文版:3.62 英文版:3.65 打开软件---新建工程---选 “MK_H”--K200--完毕后上载上来。就可以! 你试试看吧。还有问题就问办事处的技术支持! 再见! 祝你好运!

网友B:
先把软件更新一下,再检查你的数据线和PLC,最后还不行,可能电脑有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不过还没有解决,我的PLC的型号是MASTER-K200H 只能下到计算机上不能dowmload到PLC上,dowmload 显示暗灰色,不能下载。中文版:3.62 也试过了,英文版:3.65 不知在哪下载。想找一个低版本的试试也找不到下载地址,

网友B:
有没有LG的工程师电话:我给你一个,你打电话给他们问下什么情况,是不是加密了,有提示要密码吗?020-83266287,吴工

网友A:
XS YOU is a rubbish!!!!@

网友C:
请问你有K60S的用户手册吗,有的话能发一个给我吗?
wwei1212@163.com

网友D:
MM不好讲粗口嘛。

网友D:
不过确实像版本的问题.
理由:1.现象莫名其妙.
2.方案言之凿凿.

网友E:
你是否进行200H编程选择?是不是下载时还是使用K60S的程序下载?

网友C:
模式没选对,RUN,还是PRO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