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与GP2500S通讯

楼主(2006-07-29):
PLC是CPU 313C-2PtP  本来是通过MPI口与GP2500通讯的  后来MPI口坏掉了 想请教下现在怎么和GP通讯上,还有一个PtP口不知道怎么用 另外加通讯模块 应该怎么加

网友A(2008-09-12):
PLC是CPU 313C-2PtP  本来是通过MPI口与GP2500通讯的  后来MPI口坏掉了 想请教下现在怎么和G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