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跳闸

楼主(2006-07-29):
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 一送电就跳闸 相间用摇表测没问题 对地绝缘没问题 测电缆也没问题 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功率多大?开关多大?

楼主:
跟他们无关 以前正常使用 现在空载也跳闸

网友A:
检查开关和接触器

楼主:
我都换了两个正常使用的抽屉了 还是跳闸

网友A:
电机带动的是什么负载?检查负载。

楼主:
不是说了么 空载也跳闸

网友B:
不接电机就不跳,你一接上电机就跳,那检查电机的啊!
换啊

网友C:
电机的问题,有些故障摇表是测不出来的

楼主:
请问电机故障出在哪

网友A:
向楼上致敬!同意楼上,先不接电机,再送电,如果不跳闸,检查电机。

楼主:
我试过了 不联电机能送上电 肯定是电机问题 但电机问题出在哪 测各项都正常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机机械部分,用手盘一下电机轴,看转动是否灵活,如果不能转动或吃力,打开电机检查轴承或看定转子是否相擦.

网友D:
马达什么接法?

网友E:
    电机匝间短路吧,测过直阻正常吗?

网友F: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先检查相间绝缘  在检查对地绝缘  最好在检查电线通电后的相间电压  还要手动盘车 最后还要检查你接线以后又没有虚接  这样以后要是还没发现问题  给我打电话 13681574925

网友G:
      除了电机可能有问题外,还有可能你的启动柜有问题。我就遇到过这种问题:220KW电机用降压启动(购买的成套设备),工作两个月后,两套启动柜相继出现降压启动正常,转换到全压时就跳闸(主接触器不能吸合)。经检查是启动柜缺陷,由于接触器吸合时震动较大,当主接触器吸合瞬间由于震动,其辅助触点跳动,而此时中继已断开,就出现主接触器先吸合马上就断开。将两启动柜改造后,使用数月正常。

网友A:
楼主:是否星三角启动

网友H:
换一台电机,用同一电路试一次.以确定是哪部分出现问题.
若是电机的问题,测量直阻,检查有无匝间短路

网友I:
下面引用由电狼在 2006-7-29 22:20:00 发表的内容: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先检查相间绝缘  在检查对地绝缘  最好在检查电线通电后…
--------------------------------------------------------------------------------------------
致敬顶一个

网友J:
先用手盘动电机,必须灵活;排除后再查电机。

网友K:
 电机匝间短路吧,测过直阻正常吗

网友L:
多数是电机绕组匝间短路,拆开电机应该可以找到打过火的绕组。

网友M:
还跳闸呀,是不是反转呀

网友N:
是个好的题材,关注中

网友O:
To mengyoutfl:
  楼主已经换好几个抽屉了,应该不是启动柜问题。
  再者使用抽屉,电机的功率也不会有多大,接触器吸合也不会有多大震动。

网友P:
先把电机线三相线从接触下方摘掉看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再断电从接角触器下端量电机阴值是否正常,尽量阻值打到最小档量得才准,然后盘电机看是否沉,转子是否扫膛,轴承是否坏了,你们是不是带漏电保护,把漏电保护去掉试一下,如一切都正常,建意你,还是换台电机试试吧,因为我厂出现过,如电机匝间短路如果只有一小匝有时量不出来,后来拆开后才发现。

网友Q:
这么难找到问题呢,还不如台换台电机试试。

网友R:
检查过电机了吗?电机有哪些检查项目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S:
匝间短路吧或者轴承卡!

网友T:
我经历过同样一件事:供热锅炉用循环水泵电机,功率100KW,入冬供热试车时跳闸,经多个技术人员处理无效,后来把眺闸的空气开关强行推住送电,电机正常启动,原来故障原因是空气开关年久失修,整定参数已严重失调变值,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U:
你提到的问题我遇见很多次了,看一下电机接线盒中的接线柱的接线是否虚接。

网友V:
 匝间短路吧或者轴承卡!这两项可能性较大,先从简单的查起,打开接线盒从接线柱上拆下,确定电源是否正常,最后查匝间!

网友W:
建议楼主检查接线问题,看是否有接触不良,争取不放过每一个珠丝马迹.以前我也碰到过,结果是热继电器接线不牢导致!!也可能是接触器振动过大!

网友X:
可能的原因:1、电动机或者是机械部分卡死 2、电动机匝间绝缘损坏 3、空气开关故障 4、你的测量工具是否有问题

网友Y:
我有同样的问题!现正期待中.

网友Z:
测启动电流是否正常,量电机阻值是否平衡。

网友AA:
肯定是电机的问题 先检查相间绝缘 在检查对地绝缘 最好在检查电线通电后的相间电压 还要手动盘车 最后还要检查你接线以后又没有虚接.不过有时候有用表测不出的东东哟.

网友AB:
三相平衡吗?

网友AC:
检查一下启动电流是否平衡

网友AD: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一启动电机空开就跳 后面查到是
控制线路短路了

网友AE:
80%是匝间短路,要用电桥测直流电阻

网友AF:
查一下有无热继电器,是否超热

网友AG:
电机的轴承有问题吗

网友AH:
热继的整定对吗 或者更换

网友AI:
我觉得应该测一下电机直阻,和以前直阻比较一下,摇表摇绝缘不能测出电机绕组或接线柱虚接,然后检查控制回路是否有问题,最后不行换一下空开

网友AJ:
这样的情况应该分两步解决:首先分清是电机问题还是开关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开关的问题较大。
首先,将电机用别的 开关带动,如不跳闸,那就是开关问题,如跳闸,那就是电机问题。
如果是开关问题,那就是开关机械脱扣机构过于灵活或者漏电检测电路有问题。漏电检测电路的问题在于检测电路的尖脉冲馅波电容上,一般电容断脚(这个电容较大,容量高,一般160V,0。1UF---0。47UF)或失去容量。这样启动电流冲击使检测电路认为是漏电。
电机的问题那只好修电机了。

网友AK:
存在动短路!

网友AL:
应该是匝间短路造成的,可拆开电机看一下绕组.

网友AM:
先查启动设备,再查电机.如果都没问题再看看接线是否有问题.
本人曾遇到过这样一种情况,18.5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检修时线重接了,试车时,启动正常转换,然后跳闸,多次试车结果一样,检查启动电路正常,电机也没问题,最后发现接线时,相序错了,接顺相了.

网友AN(2006-09-21):
每一相的直流电阻测量了么?电缆用摇表摇过么?
我觉得你没有把每一个环节测到位

网友AN:
同时期待你的答案![/b]

网友AO:
请楼主公布最后的结果!

网友AP:
到底是哪里有问题啊,不会还没解决?

网友AQ:
分开查一下。启动柜的可能性大一点!电机可以用仪器测一下感抗和阻抗,摇表只是简单判断而已。

网友AR:
可能相间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