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电量的计算~!~

楼主(2006-07-29):
先谢各位能回答我的问题~!!
  单位有道考试题是这样的,1#进线的三相有功电能表串接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中,在某两天的同一时间抄表数值分别为6908.8和6920.8度问在这两次抄表时间段内,1#变压器所带负荷总耗能为多少度!
因基础比较差,算的比较乱,特来向各位请教~!再谢

网友A:
先把二次抄表数相减,再乘上电流互感器的比流倍数

网友B:
如果有电压互感器的话还要乘以电压互感器的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