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墨水是否完全断流?

楼主(2006-07-29):
3mm透明塑料管路,里面有墨水不连续的流动,如何测量墨水是否完全断流?

网友A:
你的液体导电吗? 用简单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液体导电的原理来测量断水与否.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楼主:
你的思路很好,周一试一是,谢谢

网友B:
用液位传感器、

楼主:
用液位传感的方式可能行不通,更本就没有地方装那些东西

网友A:
液体导电的原理我在30年前就用在水塔自动控制上.无人泵房.3mm任何传感器多用不上,高端传感器有,主要上价格问题.
派上用场告诉我一声,发个贴.

网友A:
增加电子线路会更可靠,以前有【阻敏控制器ZMK-72A型】

楼主:
用液体导电的方法从技术角度来说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墨水导电会使它被电解,形成微小的粉末和凝胶,堵塞滤网,还是不行。

网友A:
直接导电测量是会电解。
用电子线路来测量就不会电解。可以试一下。

楼主:
这样测量不也是在两个电极之间通电吗?我用万用表测了一下,3mm长一段墨水电阻值大约100-500K。机器运行过程中墨水也是不连续的。

网友C:
是否可用电容原理来实现你的测量呢?我觉得可试一试。

楼主:
没事玩玩朋友: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C:
把管子从两个极板间穿过(极板固定在环氧树脂板等绝缘体上面),有无墨水,介电常数就会变化,当然电容量就变了,你搭个电路取出电容信号放大转换就可以实现测量的目的了。这种方法安装简单,我觉得可行,你可试试,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谢谢你的好建议,不过测量电容的电路,你能提供吗

网友C:
上海芸生微电子有限公司有将电容信号转换为电流、电压信号的专用集成电路,你可上网搜一下。这样更方便,省钱又省心,呵呵。

网友D:
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用红外线发射接收管完全可以做到。不过要在发射接收之间做点小手脚。方法是:找两个塑料方块,在塑料方块的一头打一直径3mm的孔(红外管是3mm的话),不要打穿,在正对的另一头打约0.8mm的孔,两个塑料方块都这样做,然后将塑料块小孔一头两对粘合,从它们中间再垂直开一个3mm通孔,将有墨水的塑料管穿过此孔,将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分别塞进两个塑料块的3mm孔中,引线再接到电子检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D:
用液体导电的方法也可以,不过要注意电解问题,如果检测电极长久浸在液体里而通的又是直流电,电极势必会腐蚀,不过如果使用交流加在电极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E:
用现成的光电断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