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墨水是否完全断流?

楼主(2006-07-29):
1条3mm细得透明塑料管又不连续的墨水流动,请问如何测量墨水是否完全断流?

网友A:
拔下出水一端,看是否有墨水滴下

楼主:
要求自动测量

网友B:
是否可以在塑料管的两个对立面装一队红外发射接受管来解决,测量红外接受管有无信号即可。要装的很近,最好都紧贴在塑料管上,红外发射管的边上用遮光的缠一下,前面发射光的部分对着塑料管,接受管装在对面。两个装好后整个的外面用遮光的缠一下。然后就是电路部分了,你就自己解决吧。也不知行不行,班门弄斧。只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好像不行,首先体积很小,怕是没办法安装

网友C:
光电(透明管)或者超声波(非透明管)

楼主:
超声波测量,您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D:
你的液体导电吗? 用简单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液体导电的原理来测量断水与否.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