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C800F的GSD问题

楼主(2006-07-29):
我现在要从AC800F的系统下挂ET200M西门子冗余站,AC800F7.1版本只能导入GSD格式的文件,导入后在0槽要插入通讯模块IM153-2,但从西门子网站下在的只有GSE文件无法导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也无IM153-2通讯模块给选择。

网友A(2008-06-27):
GSE是GSD文件的英文版,你修改为GSD看看

网友B:
同意nineapple的说法,你试试吧,应该可以,实在不行就向西门子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