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印刷机控制系统

楼主(2006-07-29):
我公司想对皮卷尺凹印印刷机进行改造,原印刷机是用链条,同步皮带和离合器控制,机械结构复杂,功能不全,尺带印刷刻线精度不高,正反面印刷同步不稳定。现想用电子轴传动技术,主印轮无级变速,从印轮跟踪主印轮,运动关系是二者之间的一个传动比,此外还有一个位置同步关系(例如,他们是成比例的,但从轴在一个特定主轴位置锁定)。请专门做印刷机器电气设计兄弟帮忙参考一下,或相互合作。

网友A:
你原来用的是有轴同步吗?
如果要用无轴同步,控制器是关键,电机的执行能力和传动效果也很重要。张力也会影响效果。
正反面都要印刷,那是否可以理解为对色标印刷?
主速度变化范围大吗?加减速过程的精度是否有要求?
可否列出速度、精度要求;传动过程等具体要求
另外,链传动上下级速度会有波动,同步带也存在震动的可能。
我有兴趣,如果可能,请来电话13332923922

网友B:
目前,论坛对广告的原则变成了删除无关广告。可是,两位这个回帖也算有关吗?

网友C:
TO : MKSSZ
 我原来用的是有轴同步,
正反面都要印刷不是对色标印刷。
电机主速度变化范围大[0-1400转],加减速过程主印轮和从印轮要一样。
印主轮正反面印刷毫米刻线,精度没有问题。从印轮印刷米数。主要是印主轮和从印轮大小不一样但线速度要一样。
主印轮转一圈是一米,如果连续印一根30米的尺带,一根印好之后,在主印轮转一圈的时间内[每分钟50转],印主轮和从印轮要特定主轴位置同步。

网友D:
此类系统说起来就简单,控制器 伺服 减速机,要选多大,得根据速度 滚筒尺寸等来算,无轴系统,正热门,大道相同,多色凹版机多色胶印机商标轮转机飞剪等等,有兴趣我可提供详细的方案,不过你得提供机械尺寸

网友B(2006-09-24):
蒋dawn:
如果对于不同的问题用完全相同的、无实质技术内容的回复,会被认为是广告。

网友E:
英国trio又一款控制器是专门针对印刷作的,qq:278034423

网友F(2006-10-27):
完全同步,用虚拟主轴+电子齿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