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显示 F136 故障

楼主(2006-07-29):
AB公司250KW软启动通电后显示 F136 故障,有时通电十几分钟出现,有时通电五六小时出现,有时通电一个多星期程序,只要出现了F136就不能消除,即使停电重启。请问是那部分有故障?

网友A:
请考虑换块主板试试

网友B:
你的软启动是那个系列,是不是SMC Diadiog plus系列的.如果是,F136是内部硬件故障.最好是换控制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