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启动显示 F24 故障

楼主(2006-07-29):
AB软启动一起动就显示 F24 故障,提示晶体管门极开路,查可控硅正常,换一新软启动可以正常起动,请问原软启动控制器是那部分有故障。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软起动?带什么负载?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下边板子上的电阻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