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需要限定接收和反送一帧信息限时吗?

楼主(2006-07-29):
请问主机和从机modbus都需要限定接收和发送一帧信息限时吗?如何确定啊?谢谢

网友A:
按照定义,超个4个周期,将认为是新数据的开始,所以应该加时限。 否则的话,总线上将不好识别数据块的开始。不加的话,我觉得,也许不会出现错误,因为正常的数据传送,发送的时间间隔很少小于4T。如果传送的数据块是完整的,我认为不会出现错误。在软件设计上,我还是赞成把时限部分做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