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工,伺服电机控制器和电机的接地和屏蔽要求

楼主(2006-07-29):
如题,另外请问对交流伺服电机控制器和电机的电源又有何要求?谢谢

网友A:
电机、驱动器接地首先是安全,避免出现人身事故,其次是避免辐射的干扰。如果接地点很远,接地的设备又很多,有可能从地线上带来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