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提法,20A空气开关,至少通过多大电流才瞬间跳闸?

楼主(2006-07-29):
(无正文)

网友A:
民用120
工业200

网友B:
得看是C20还是D20,后者抗过载能力大些,具体的数字各厂家设计的不一样,你自己看看说明书

网友C:
开关动作特性长延时和短延时之分,你说的大电流瞬间跳闸属于短延时设置,看你选几倍的开关了,国产的空开一般都是10倍左右(200A),国外产品一般都可调的,不管你调到几倍,一乘20就是你要的瞬时值。

网友D(2006-11-23):
说的对!看选的整定电流是多大的了!

网友E:
同意 刘静淳的说法

网友F:
同意,刘静淳的说法

网友G(2008-12-21):
引用 网友C:
开关动作特性长延时和短延时之分,你说的大电流瞬间跳闸属于短延时设置,看你选几倍的开关了,国产的空开一般都是10倍左右(200A),国外产品一般都可调的,不管你调到几倍,一乘20就是你要的瞬时值。

网友H:
看看空开的说明书  不同型号的都不一样

网友I:
要是要求20A就跳闸,要用就用限流的.

网友J(2012-02-06):
同意,具体要看看空开的说明书

网友J:
具体看看说明书,和型号

网友K:
具体看看脱扣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