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码器接线

楼主(2006-07-30):
安川变频器PG-B2卡,配用欧姆龙编码器,PG卡上有12V.0V.A相.B相.A负.B负六个接线柱.编码器出来五根线:12V.0 V.A相.B相.Z相.哪位高手知道怎么相接,是不是把0V.A负.B负串在一起接PG卡的0V.Z相空起来?.

网友A:
1.12v
2.0v
3.A相脉冲输入
5.B相脉冲输入
4,6。并掉接Z相
试一试

网友B:
  卡---变频器
1.12v---12v
2.0----0
3.A----A
4.A负----0
5.B----B
6.B负---0

楼主:
我已经从现场回来了,我也同意风清扬前辈的接法,4。6并起来接Z相没有试过,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B:
那样就乱套拉

网友C(2008-11-01):
知道不知道14根线和12根线那种编码器如何接线。。求高手指点。。。。

网友D:
14根线和12根线应该是绝对值编码器,应该接PLC吧

网友E:
晕 就增量型编码器,一般有A,B,Z ,A非,B非,Z非,正电源,负电源,屏蔽线 9根最多,一一对应接就行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要接,

A非,B非,Z非这些是为了抗干扰的,增加信号的稳定性(周围电磁干扰的时候记住要选) Z通道是零位信号(每圈输出一个固定宽度的脉冲),跟非门信号没关系。

网友E:
我把绝对值的也说一下吧,绝对值的话 有并行和串行之分,

串行就比较简单 有 CLOCK(+),CLOCK(-),DATA(+), DATA(-),正电源,负电源,屏蔽线 最多7根线,不论编码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位的都是这样

并行的输出几跟线就跟分辨率有关,比如8位的话,首先就有8根线,正电源,负电源,屏蔽。有时候为了稳压还有其他线并入正负电源。具体详见说明书。

网友F:
说明一下,上面的网友回答有错,更正:

增量型编码器的,14根线的可能是A,B,Z,U,V,W及他们的反相线,并电源两根线,或12根线的,应该是Z相没有的。

绝对值编码器的,串行输出的,12根线的,可能是绝对值的CLOCK(+),CLOCK(-),DATA(+), DATA(-),正电源,负电源,方向线,置位线8根线,再加附加增量的A+,A-;B+,B-四根线。(德国的多家绝对值编码器由此形式输出)。

绝对值并行输出的,14根线或12根线都可能。电源两根线,再加各位数输出线。

增量,绝对值串行,绝对值并行的,都有可能有14根线或12根线的。
如何接线,还是要先了解编码器是什么性质的,按说明书接线。

网友E:
差点误人人子弟了 呵呵 还是精浦裘老板说的对。

 总之 按照说明书接线就没错了

网友G(2009-05-23):
引用 网友F:

说明一下,上面的网友回答有错,更正:

增量型编码器的,14根线的可能是A,B,Z,U,V,W及他们的反相线,并电源两根线,或12根线的,应该是Z相没有的。

绝对值编码器的,串行输出的,12根线的,可能是绝对值的CLOCK(+),CLOCK(-),DATA(+), DATA(-),正电源,负电源,方向线,置位线8根线,再加附加增量的A+,A-;B+,B-四根线。(德国的多家绝对值编码器由此形式输出)。

绝对值并行输出的,14根线或12根线都可能。电源两根线,再加各位数输出线。

增量,绝对值串行,绝对值并行的,都有可能有14根线或12根线的。
如何接线,还是要先了解编码器是什么性质的,按说明书接线。

说的明白着呢!

网友H(2010-07-28):
应该配有接线图啊,按照接线图上的接就可以了,我都是那么接的。

网友I:
就增量型编码器,一般有A,B,Z.. Z通道是零位信号

网友J(2010-11-15):
有点晕了,安川绝对编码器上都有CLOCK(+),CLOCK(-)吗?我看的说明书里面就只有DATA+ ,DATA-,BAT+,BAT-,FG,+5v,0V这7相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F:
欧系的SSI,EnDat,Hiperface,Biss等用Clock信号(RS422&RS485)与数据同步,而日系的用232或485,没有用clock,用的是异步。

网友J:
哦,是这样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