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计量交接仪表的选型

楼主(2006-07-30):
目前计量交接常采用什么测量方式的流量仪表,是测体积流量的还是测质量流量的,哪一种的精度高?

网友A:
应该是质量的吧

网友B:
质量流量计肯定精度更高一些,但是太贵,一般得看交接的具体情况。

网友C:
现在国产的还不错
在很多大型的石化厂用的很多的

网友D:
这要看计量什么介质。国家有一些规定。对高价值或低价值的介质计量精度要求是不同的。车间级、工厂级和结算级精度要求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有些介质计量不用过高精度。如水可用水表计量。

网友E:
那要看你要测量的介质了,每种都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天然气用孔板或超声波的好,液体用文丘里管和旋涡的比较多,根据情况看吧!!

网友F:
看精度等级了,一般质量式的能做到0.1%,超声波能做到0.5%,差压一般是1%,也有0.5%的。我推荐一个0.5%和1%的。其实计量时,还要有质量技术监督局的计量证才可以,我可以做到,有兴趣请:13910320529,李,网止:http://www.verity-china.com/

网友G:
准确不准确是不能只看精度的,和工作原理有很大关系的.一般来说容积式流量计的精度更高一些!所以说质量流量计会准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