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单片机汇编的请教一下,

楼主(2006-07-30):
   请教一下PLC里面的I0。1(X0。1)相当于单片机的P0。1哪么PLC里的辅助继电器M0想当于单片机里的什么,谢谢!本人现在正想把一个PLC程序转换成单片机控制的程序,

网友A:
汇编不太熟,但用C做过单片机,M相当于一个内部变量,用内部BOOL变量代替即可。

网友B:
M0想当于单片机里的位寻址区的一个位!比如,MCS-51的位寻址区00H--7FH!呵呵!

网友C:
开什么玩笑?单片机有辅助继电器吗?

网友D:
MCS-51的位寻址区20H--2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