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单片机汇编的请教一下,,,

楼主(2006-07-30):
   请教一下PLC里面的I0。1(X0。1)相当于单片机的P0。1哪么PLC里的辅助继电器M0想当于单片机里的什么,谢谢!本人现在正想把一个PLC程序转换成单片机控制的程序,

网友A:
PLC里的辅助继电器相当于单片机里的位变量。

网友B:
to: 周公
    好
    我正在看关于单片机方面的书,能否多指教一点?
    我的qq:24915622
    邮箱:lzvj923@yahoo.com.cn
           lvzj923@126.com

网友A:
有问题贴出来看看,大家帮你想办法。

楼主:
 to: 周公
ORG 00H
             ;主程序
        START: JB P0.0, M01;  抢答提示开始
        JB M00, M01;
        M01: JNB M01, M00;
        M00: SETB M00;
        JB M00,M0000
        M0000: CLR P0.0;

       JB P0.1, M001;  答题结束,同时复位PLC数据
       M001: SETB M01;

       JB P0.2, M00;  一号选手抢答程序
       JB M00, M03;
       M03: JNB M03, M04;
       M04: LCALL DELAY1 ;调用子程序

       DELAY1:          ;子程序1开始
       JNB M01,SM00;
       SM00:JB SM00, M02;
       M02:SETB M02;
       JB M02,MOVB
       MOVB: MOV P1,#1H; 输出点亮一号选手

        JB P0.3, M00;  二号选手抢答程序
        JB M00, M02;
        JNB M02, M04;
        JB M04,LCALL1;
        LCALL1:LCALL DELAY2 ;调用子程序

        DELAY2:      ;子程序2开始
        JNB M01,SM00;
        JB SM00, M03;
        SETB M03;
        JB M03,MOVB1
        MOVB1:MOV P1,#10H; 输出点亮二号选手

        JB P0.4, M00;  三号选手抢答程序
        JB M00, M02;
        JNB M02, M03;
        JB M03,LCALL2;
        LCALL2:LCALL DELAY3 ;调用子程序

       DELAY3:      ;子程序3开始
       JNB M01,SM00;
       JB SM00, M04;
       SETB M04;
       JB M04,MOVB2
       MOVB2:MOV P1,#11H; 输出点亮 三号选手
以上是小弟做的一个三人抢答器的AT89S51单片机程序,请教一下有问题么

网友A:
你试了没有?自己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可以直接检测一个口(比如 P1 ,一般输入外部挂有上拉电阻),这样可以同时监视 8 位,看是不是有 0,有 0 说明有按下的,有按下的就读进来到一个变量后检测哪一位再显示该位号、报警,不继续检测其他的就进不来了。

网友C:
看着和PLC的语言结构差不多啊咋?

网友D:
看来这里不太景气啊

网友E:
当然有问题,判断一个按键居然连个延时再判断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