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HITECH 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30):
有哪位高手了解HITECH-3261标准型HIM与PC通讯的知识。我现在一个工程正好用HITECH-3261HIM。因为之前从未使用过该产品。我用ADP6.0进行通讯。参数也设置正确,使用232和USB都没通讯成功。提示超时和端口打开失败。望懂HITECH触摸屏的朋友帮个忙。我的QQ是24413085。电话13957104333邮件taoji0307@163.com

网友A:
1. 检查adp 软件中选项---传输设定,所选择的传输方式是否正确,(此时的com口为您电脑所使用的com口)。
2.检查您下载线的做法是否正确。
3.检查您configue 选项中所选用的com口/usb是否为真正连接的com口。
4.下载时候要在触摸屏上按download application ,再下载。

网友B:
检查触摸屏的所有设置和软件的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C:
1.参数设置(adp中和电脑上的)
2.电脑是否同时有其他程序占用了com口
3.检查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