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避免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

楼主(2006-07-30):
本人是一个刚接触步进电机的新人,在使用步进电机时常碰到步进失步走不准和噪声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一二

网友A:
  步进电机在启动频率不超过电机要求的启动频率,在运行时不超过电机要求的运行频率,还有就是不超载运行一般是不会失步的.
  噪声问题一般通过对驱动器细分来解决.

网友B:
不失布的关键是频频率不能突变。
噪声的问题也和这个有关。

网友C:
负载稳定

网友D:
我个人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1,用T形加减速,让电机启动,
2,增加脉冲频率,但是同时也加大细分,可以减少丢步的损失!

网友E:
经常失步的 还是要换个大的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