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担心西门子的PLC,他的主机能听到继电器的吸合声音,但是扩展就听不到一点声音,我要的继电器 的。这样是正常的吗?

楼主(2006-07-30):
我要的全部是继电器的型号为:6ES7-214-1BD23-0XB0
                            6ES7-223-1PL22-0XA0

网友A:
如果一点声音都没有,还叫继电器吗——大概你没认真听到吧

楼主:
那我上面的型号是对的吧!!我怎么听怎么没吸合的声音哎!!!!搞我现在不敢同电试触点了!!!!

楼主:
但是他是主机继电器能很清楚地听出来哎!!

网友B:
对应的指示等亮吗??

楼主:
那当然是亮的了

网友A:
哈哈,我今天也做测试了,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对于8路继电器输出的EM222CN(222-1HF22-0XA8)扩展模块,输出点动作时无法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笔者在办公室安静环境下,耳朵贴近PLC也无法听到继电器动作的声音。最后,笔者拆开PLC,发现里面有8个型号规格相同的继电器这些继电器是TYCO的继电器,但是我没有查到具体参数。初步判断这些继电器是固态继电器。图片如下:

网友C:
难道根plc内部的继电器不是一种型号?继续关注

网友D:
喔,原来如此!

网友A:
“lmhx”给我了启发,我又拆开了CPU单元226CN(6ES7 216-2BD23-0XB8),还发现确实不一样。CPU单元的继电器上面写的是: F.T 24VDC MYAA024E CHINA 0612R 这是国产(代工)的继电器,笔者在网上没找到相关信息。图片如下:

网友E:
要把扩展的L+和M与主机的L+和M联起来,否则虽然输出指示灯亮,但继电器不会吸合。

网友E:
也可以加外接的DC24V

楼主:
谢谢老菜鸟了!!!!谢谢你的关心了!!!!看到你的图片我就放心了许多啊!!!我自己也想把他拆开看看,但是不敢用太大的力,就怕拆坏了,到现在我一直没拆开了。就怕里面的不是继电器了,也就没敢通220V交流电。我打算在调试时单独的给一个点通电再试了。现在是放心了!!!!!衷心感谢你 !!!!!!!!

楼主:
同志还有问题了!!!如果是固态继电器的话?可以通直流电吗???????????????比如说我要输出点驱动的是24V直流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robotH在 2006-8-18 17:53:00 发表的内容:
  要把扩展的L+和M与主机的L+和M联起来,否则虽然输出指示灯亮,但继电器不会吸合。
--------------------------------------------------------------------------------------------
robotH说的应该是有道理的,我的图上虽然画了,但是我在实验时没有接这两根线。实事求是,所以我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扩展模块没有电源,也可以加外接的DC24V。

楼主:
怎么说输出的还是继电器了!!!!!只是我没接L+和M与主机的L+和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