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阀关后在开就开不了?

楼主(2006-07-30):
气动阀关后在开就开不了?
就是开了,关了。在打开220V电压信号就送不到阀门里面。真的感觉奇怪。说是压力大也不可能。还有就是开了就关不了,关的220V却给不了阀门,有时好,有时坏。线路检查了是好的。等重新接好就好了。有时候就重新接好就不行!望各位高手给我这个新手解决下!俺谢谢哥们们!

网友A(2006-09-15):
看楼主说的应该不是气动阀。
气动阀一般是通过弹簧或者弹片自动复位的,开/关只有一个DO信号。当然也可能有楼主说的这种吧,我没见过。
依楼主所说,很大可能是内部的行程电器保护搞反了,对于电动阀来说,开到位后,全开行程开关会保护电机不再执行开的动作,但是由于接反了,反而不能执行关的动作;对于开的动作也停了,很可能是机械保护作用。
重新接线为什么有时候好呢?相当于保护复位了一次。

网友B:
如果是气动蝶阀,那么蝶板进入或打开,橡胶阀套的摩擦力很大,此时,应该增大驱动活塞的直径,增加驱动功率。

网友C:
电磁阀坏了

网友D:
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我怎么也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E:
晕了,呵呵,先用电磁阀手动按钮试试,可以的话,就是220线圈坏了
不行的话再用阀门手轮试试,可以的话,就是电磁阀坏了,
不行的话就是执行机构有问题或者阀体卡住了
那就一个办法,拆下来,看一下!

网友F:
强。。。。那位大大见过220的线圈啊???

网友A:
220VAC线圈的电磁阀有啊.
我原来工厂的所有氮气支管DN25~50全是直接用220VAC线圈的电磁阀(即直接驱动), 只是主管和其他液体管用气动切断阀(间接驱动)

网友G:
可能是阀体有问题。

网友E:
晕了,别告诉我说这么多人没见过220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