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132KW-E010故障

楼主(2006-07-30):
最近接到一台爱默生EV2000-132KW的机器,客户说此机是运行一个小时后才出现E010故障,但在我这里试了几个小时也未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三相输出也平衡,按照说明书的对策也查过都未发现问题,请遇到过类似故障现象的师傅能指点一下,另外买一块132KW的主控板和驱动触发板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A:
可以联系800-820-6510,请求售后服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这应该是过电流引起的故障...
我遇到的是在一台7.5KW的机子上,也是一样运行一会报10故障,,我带电机试过,在低频时面板显示的检测电流偏大,三相电带1.5KW空电机,显示电流在增加,,丛1.5A---5.6A后就保护了,,如你的一样电压输出平衡,,,,

网友C(2006-09-21):
可能是在使用中负载变化引起的

网友C:
一般的情况是偶然引起的,你可以将F2.37设置成3,F2.38设置成2。在使用中就不会因为偶然的故障停机了。

网友D:
用在什么上面?是132G还是G1?最好把扁平线引脚和插针清理。还有
模块插针处用无水酒精和大头针清理干净即可。插针处最好镀点锡。

网友E(2009-01-11):
我现在手上有个7。5的也是这样。还不知道哪的问题。估计是老化。没办法只有再查了

网友F:
沈工你好,如果电源板不正常的话,也会运行中报E010

我说的电源板就是最上面的那块

分两路电源

网友F:
价格我呆会发到你手机上,是面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