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0-E010故障

楼主(2006-07-30):
最近接到一台爱默生EV2000-132KW的机器,客户说此机是运行一个小时后才出现E010故障,但在我这里试了几个小时也未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三相输出也平衡,按照说明书的对策也查过都未发现问题,请遇到过类似故障现象的师傅能指点一下,另外买一块132KW的主控板和驱动触发板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A(2006-11-22):
我们这里也有一台,故障相同,可能是主控板问题。

网友B:
   我也遇见过这种问题,运行一断时间后就报E010。有时候还自己停机。你要的板子可以打电话与我联系。023-68608553  胡波

网友C:
引起E010报警的原因是模块内部的过流或过热,或者模块的连接电缆开路,引发相连在驱动板上的IC4078的第一脚出现高电平,板上有测试点F0,正常时为低电平,E010报警时为高电平,可以检查F0。
我也遇见此类故障,都是模块的原因

网友D(2007-08-09):
请问驱动板F0那里怎么测量?  如果测量出现高电平的话  怎么处理?  请回复我的问题   谢谢!
  另外   需要艾默生变频器备件的朋友请联系我!

                 13728016915姜生

网友E(2010-07-23):
电流传感器坏了,或者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把电流传感器拔掉试试看。我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F:
艾默生EV系列变频器故障报警技术交流13830812651

网友G:
广州浩正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艳兵

电话:13760660402

你需要的板件有需要的话联系我

网友H:
您好,我是泉州嘉驰电气有限公司,本公司是福建艾默生高级经销商。假如您有艾默生变频器上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公司的电话:0595-22552327。您要买主控板和驱动板的话也可以找我们买。13505923862  许先生

网友I:
应该就是模块的问题,我上次修过一台90KW的。换了模块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J:
我这一台EV2000也是报E010.

网友K(2011-06-02):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IGBT是好的,IPM我不懂怎么测量,高手指点

网友L(2012-05-21):
请问驱动板F0那里怎么测量?  如果测量出现高电平的话  怎么处理?

网友M(2015-05-11):
爱默生EV2000变频器维修经验,告诉维修的朋友不要走弯路。我维修了一台160kw启动报E010测试模块是好的,为了缩小故障方位。更换功能板,故障依然存在。圈定故障在驱动板上,仔细检测M57962AL是好的3路完全一样,再仔细检查供电脚4脚无电压顺着往下找10v稳压管开路,更换运行正常。要维修驱动板的联系我15304731108

网友M:
维修的朋友有要变频器图子的联系我,图子本人自己看电路板画的。比较实用,维修起来比较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