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低速性能好?

楼主(2006-07-30):
   我做的实验因为速度要求比较低,一般情况下电机运行在20角秒/秒左右,电机是直流有刷力矩电机,请问国内外什么公司的驱动器产品比较侧重于低速呀??
    有好的产品和我联系,我的邮箱是dufujia@sohu.com

楼主:
  驱动器要模拟电路的.
  如果实在没有,有没有只有电流环的驱动器,速度环我用计算机实现.

网友A:
象您推荐星辰的伺服驱动器,模拟量的输入,很适合作力矩电机的驱动器,最重要的是低速性能非常好,有许多成功案例。电话15921059868陈先生。

网友B:
最重要的是低速性能非常好,有许多成功案例
有20角秒/秒的案例吗?我很关心相关配置。

网友C:
为什么要用有刷的呢。我这到是有一种无刷的用的很好,最适合低速了速度很稳扭距也大。用一个电位器就可以控制了。加减速都可以调。台湾的用的不错也不贵,要用的话可以打电话。13863901942

网友A:
曾经为某客户做过一天转一圈的项目,即一天360度,而现在作者要求一天480度,要求稍微低了些。另外,还有个案例,要求0.016度/秒而没有减速装置!,我们也做到了。我想,这些都能满足作者的要求了吧。

网友A:
曾经为某客户提供转速为一天360度的驱动器,折算下来是15角秒/秒.另外还为某客户提供0.016度/秒而没有减速装置的驱动器,不知道这些是否足够证明低速性能.

网友D:
to葛延臣:
  直流无刷吧?能到360度/分吗!

网友B:
一天360度,如何检验速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