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容制动原理,谢谢!

楼主(2006-07-30):
当旋转着的电动机断开交流电源时,转子内仍有剩磁,,随着转子的惯性转动,有个随着转子转动的旋转磁场,这个磁场切割定子绕组产生感生电动势,并通过电容器回路形成感生电流,该电流产生的磁场于转子绕组中感生电流互相作用,产生一个制动力矩,使得电动机受制动停转.
能否给个原理图?谢谢/

网友A:
去找(实用电工500例里)面有解释。

楼主:
我没有这本书啊,
网上都是卖书的,哪儿有的看啊.
请回复,谢谢!

网友A:
那书店有白看的!!!!

网友B:
你可以出去到书店去看,看完你想看的东西,不买就可以了又不用花钱。

楼主:
哦,你们知道就是不告诉我把.新华书店有么?万一没有还有别的什么书可以看的啊.请回复,谢谢!

网友C:
电机拖动,自动化的基础课程阿,你没有学过吗?

楼主:
我的这本书是电力拖动基础,关于制动,只讲到了,反接,能耗,回馈制动.没有电容制动啊.

网友D: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容制动
制动效果不是太好控制
需要通过试验,确定电容,电阻值
电容选用电力电容成本高
    选用电解电容故障高

纺织系统设计过使用电容制动的专用电机

一般行业用的不多
不知您有何特殊要求
对电容制动如此爱好
请指教

楼主:
我是见书上有说,不大明白,三个电容串三个电阻,三角形接,怎么就能产生反转的磁场了,
书上不是夸它制动时间短么 ,想了解下!
可否帮忙分析分析呢?

网友D:
"电容制动"不是产生"反转的磁场"
电容产生容性励磁电流,对 三相异步电动机 进行励磁
这时 三相异步电动机 与电容组成
三相异步发电机

电阻为负载
发电机不断将旋转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并被电阻消耗,产生制动力
若外界不向其输入机械能,其转速将下降直致停止

但是电容制动
当转速下降到一定时
发出的电压频率下降
电容上产生的容性励磁电流将大副下降,低于临界值
无法建立电压
制动力矩将突然消失
失去制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