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如何制作VersaMax的编程电缆

楼主(2006-07-30):
 我们单位是GE PLC的用户,最近一个VersaMax坏了需要换新的,并灌入程序.请问有没有人知道如何制作VersaMax的编程线,小弟急用.十分感谢!

网友A:
1.用RS232口编程下载程序.
线制作:
标准串口(D9芯孔FEMALE)------PLC编程口(D9芯针MALE)
左端配线(D9芯孔)CL1-D9F 右端配线(D9芯针)CL1-D9M
RXD 2-------- 2 TXD
TXD 3-------- 3 RXD
GND 5-------- 5 GND

楼主:
谢谢,制作好了,可以使用,十分感谢!

网友B:
注意PLC得串口没有隔离保护,最好配置一个RS232得隔离保护器,不然一旦带电拔插或接触不良容易烧坏CPU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