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DCS
AC800F的GSD问题!

楼主(2006-07-30):
我现在要从AC800F的系统下挂ET200M西门子冗余站,AC800F7.1版本只能导入GSD格式的文件,导入后在0槽要插入通讯模块IM153-2,但从西门子网站下在的只有GSE文件无法导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也无IM153-2通讯模块给选择

网友A:
应该有导入HWF文件的啊
这样就可以添加模块了。。。

网友B:
与GSE 文件无关。由于在7.1版本中GSD(GSE)文件如果较大,大于100KB,就会有导入出错的问题。解决方案是:用计事簿打开GSE文件,将不必要的注释文字删除,再进行导入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