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串口数据的捕捉、转发

楼主(2006-07-30):
各位弟兄:
    我现在有一台测试仪器B,主机A上运行测试程序,二者间用串口连接。通信协议开放。
    我想问下:
    我现在二者之间插入另一台电脑C,
    电脑C上两个串口一个与测试仪器 B连接, 另一个串口与主机A连接。
    电脑C上是否可以编写测试仪器B与主机A二者串口通信的捕获、处理、转发程序?
    暂不考虑传输速度,
    这个串口数据捕捉转发的方法可行吗?容易实现吗?
    谢谢!

网友A:
方法可行,容易实现。

网友B:
根本就不需要多加电脑和其他任何硬件,安装个串口监控软件就ok了,如:Bushound
要的话留EMAIL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