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WINCC的图形编辑器中如何插入JPG或BMP图片

楼主(2006-07-30):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图形控件,然后再图形控件中添加图片。如果是JPEG的图片,请先转换为BMP后加入。

网友B:
可以用emf格式的图片,能去除图片边缘蒙版,操作方式正如yuanle所说

网友C:
图片另存在图片转换下就可以了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2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D:
厉害,学了一招

网友E(2007-07-16):
可以插入gif格式的图像,该格式可以设置背景透明

网友E:
也可以用photoshop的背景橡皮擦工具,把图片背景涂掉存为gif,如图,这个图片就是photoshop处理过去掉背景的,效果尚可

网友F(2011-11-15):
不错值得学习啊太好了

网友G(2014-02-26):
发布产品的时候不能发图片,是吗?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