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断电是否线路还存在电

楼主(2006-07-30):
  各位朋友,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是不是,停电和停水一样,刚停电的时候是不是电路里还会存在残余的电子,这些电子还会形成电流呢!也许时间会短暂点

网友A:
绝对不可以和水比

网友B:
也许会有,但时间短的很你没时间感觉到。

网友C:
电子定向运动形成电流,电子定向运动必须施加电压或磁场,切断电源后电压已经不存在,电子作无规则运动,也就没有电流了

网友D:
关键看负载的性质。如果是纯阻性的负载,断电即没电,如果不是,则断电还有电。比如负载是镕性的,断电后容性负载上还储存有电荷,也就是有一定的电压。如果是感性的,比如电磁线圈,那么在线圈内还储存有磁场能量,线圈两端将会出现一个与原来的驱动电压反向的反电势。

网友E:
风清扬西说的对

网友F:
带容性的,断电后放放电就好了!方法是:拿一个灯泡25W引出两条线,连在电源端子就可

网友G:
可把可以直接拿一根线放电,

网友H:
停电后,接好地线,直接放电,高压电也一样!!!!!

网友D:
 cpu-z: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31 15:28:00
    停电后,接好地线,直接放电,高压电也一样!!!!!

不用高压电,低压电就行,10000uF电容,60v电压,直接放电,能把0.5mm厚的钢板烧穿,高度危险!!!
为安全起见,千万不要直接给大电容放电,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切记切记。

网友I:
 风清扬西----很对啊!
大家切记!

网友J:
风清扬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7-31 9:28:00
    关键看负载的性质。如果是纯阻性的负载,断电即没电,如果不是,则断电还有电。比如负载是镕性的,断电后容性负载上还储存有电荷,也就是有一定的电压。如果是感性的,比如电磁线圈,那么在线圈内还储存有磁场能量,线圈两端将会出现一个与原来的驱动电压反向的反电势。

长见识啊,分析得很透彻阿

网友K:
千万不要直接给大电容放电,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切记切记!!!!

网友L:
学习一下.记得是长的电缆中也中带电的

网友M:
大家要记得:如果电线要是有电的情况下,千万不能拿手摸。和铁烧红了,不能拿手摸是一个道理的~~!!切记~!~切记~~!

网友N:
支持  志文2000:  风清扬西: !

网友O:
看什么样的负载,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就会存电

网友P:
电容性负载中大电容放电跟电焊机的原理一样的,巨大的电流将在短接点的接触电阻处施放巨大的能量。
△U/△t-->∞
电感性负载的线圈中如果有大电流存在时突然将回路断开,则会产生很高的反峰电压。
△I/△t-->∞

网友Q:
电路切断后,负载还有电吗?
电路元件按性质分,有三类:电阻、电容、电感。
短开电源后,有电的是电容。不是电阻、电感。只要有电容存在,断电后,就有电。
变压器、电动机、电缆、很长的分布广的架空线路都有分布电容存在,越是大设备、长线路,分布电容越大,断电后都有电,电容越大,电压、电量就越大。

网友R:
我认为在纯电阻电路中,停电后不会有电了。如果电路成容性或感性,则会有存电或感应电。

网友S:
变频器的中间回路都有大电容,断电后一般都在5分钟内不许动。
实际上电容存储电荷很容易,断电后都会残留电量,需要一个放电过程。
而电感则需要很大容量来存放电荷,所以说小电感一般没什么危险,但是容量比较大的电感,断后会有电量的,也需要放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