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求助

楼主(2006-07-30):
工控论坛上的各位兄弟:小弟目前有一难题盼各位相助!我公司现购买煤碳时使用船运,到码头时通过船上输送带直接输送到公司堆煤场.问题是煤不好计量,如要重新称重又比较麻烦.有没有一种投资少又实用的方法实现对煤进行称重的方法?盼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可采用失重式称量.

楼主:
朋友!能否说得详细点.多谢!

网友B:
用皮带称

网友C:
在输送末端设一个地磅秤,秤上面设一个大斗,装满以后就秤重。秤完以后自动用升降机将斗斜撑起来,然后再卸货——就象翻斗汽车一样。。。

网友D:
皮带秤或者核子秤

网友E:
我们这都是量体积的,然后换算成重量。没必要那么准确的。

楼主:
多谢各位!我们是想过采用皮带秤或核子秤,不过我们公司目前用煤量不是好大.一个月大概500吨左右,如果投资过高的话又不太合算.到公司计量的目的,主要是杜绝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猫腻.所以地此寻求各位兄弟的帮助,有没有一种简单经济宣行的方法.

网友F:
最经济的办法:睁大眼睛,哈哈:)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老菜鸟在 2006-7-31 8:58:00 发表的内容:
  在输送末端设一个地磅秤,秤上面设一个大斗,装满以后就秤重。秤完以后自动用升降机将斗斜撑起来,然后再卸…
--------------------------------------------------------------------------------------------
这个方法比较合理,我们公司也做过类似的项目。宁波柯力电气有限公司0574-87562203周红波

网友H(2006-12-13):
我看还是建一个船闸,煤船开入后,关好闸门,记录水面高度,煤卸完后,记录面高度,煤的重量是:船闸面积*高度差

网友I:
根据楼主的要求~~好像是跟水泥厂的配料差不多~都是皮带输送~不过水泥厂的配料更注重配比~我们做的水泥厂的是就直接在皮带下面加几个称重传感器~~再在计算机上用上两块采集模块~~总投资还不到五万块钱。我觉得楼主可以采用此种方法,这种称法也是比较准确的,投资也不高~~也不怎么费力~~

网友J:
可以用皮带称,或者做一个流量称,,而且流量称,很精确,最后出现累计误差,详细请垂讯 :13701669029

网友J:
对了,你说用"船远"的,你也可以用"曹植称象"的方法,

网友J:
哎,你娃的脑壳真不好用,我越想这个越简单

网友K:
不如2000年前的曹冲!在那个年代他都能称象,你现在就不能称煤了,港口就是看船的吃水量判断其载重量.

网友C:
呵呵,港口的水波浪比较大,不是风平浪静的,应该说来不好记准确刻度;况且“载重量/吃水量”这个参数每艘船都不一样的。。。。。。得理解楼主。。。 如果说建一个船闸,那花费可大了。。。

网友C:
对了,小学课文上说曹冲称象,但实际上也有说曹植称象的,不过反正都是曹家,那两个家伙都很聪明,不过曹冲英年早逝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