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电压与电流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6-07-31):
对于配电柜门上显示的电压与电流,如果不显示即表指针为零,那么如何判断是仪表的问题还是互感器的问题?对于电压来讲可以测量互感器的二次两端电压可以判断出是仪表的问题还是互感器的问题,但是对于电流来讲不知怎么判断了,请指教。

网友A:
串联一个发光器件,有点流亮,没有灭

楼主:
对于电流来讲,互感器不是不准开路吗?如何串?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用个电阻串联发光器件,接到互感器的2次侧,和2次侧负载并联。其实也同样可以量电压,因为2次侧负载上也有电压的。

网友B:
支持周公,简单!

网友C:
支持周公
先把电流表短接
用钳型电流表测电流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网友E:
你好!
四川仪岛科技制造之电力系统网络仪表,功能多多,有的功能比老外的还好,四川第一品牌idao,中国之军工企业。用数显电流表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联系电话:028-66614019 13666125169
网址:
http://www.i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