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n一点程序,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2006-07-31):
三菱fx2n程序,
谁能给我详细讲一下以下指令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功能
|
| M8000
|--| |--------------------------[TOP K0 K0 H111 K1]
| |
| |----------------------[TOP K0 K1 K50 K4]
| |
| |----------------------[FROM K0 K5 D40 K1]
|
教程上写的比较含糊,这是别人的一个实际例子,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M8000;是特殊继电器:表示PLC一运行,M8000就会一直处于NO状态,当PLC运行时,写入指令(脉冲)TO.
TOP K0 K0 H111 K1
写入单元号K0,传送源K0,传送地址111,传送点数K1

网友A:
后面的格式说明都一样,只是哪个FROM为读出指令

网友B:
这是4AD模块程序,第一写通道,0表示-10V到+10V,1表示4MA到20MA,2表示-20MA到+20MA,3关闭,第二表采样数为50,第三读到PLC里

网友C:
查一下4AD手册:
http://zpukj.com/download/12FXTS.RAR

网友C:
你的H111后掉了一为数。

网友D:
我最近也为搞不懂这梯形图在四处找资料。多谢以上各位大虾。

网友E:
菱电网站上有相关资料下载。

网友F(2007-02-27):
使用特殊模块时一定要先看说明书理解模块的地址功能分配

网友G:
有学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