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求助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6-07-31):
有一安川G7变频器55KW,应用于起重机主起升控制,一切都正常,就是满载悬停在空中再次起升时就溜钩,不知道是哪些参数设置不合理?

网友A:
参数设置不合理,因该在启动前,预励磁.

楼主:
把B2-02(直流制动电流)设置为100%
B2-03(启动时直流制动时间)设置0.5秒
但好像没有哪个参数是设置直流制动是从多少频率开始的 。是不是从运行信号ON开始直流制动,到所设置的最低运行频率为止直流制动结束 ?

网友B:
你换 优利康吧,我帮你调

网友C:
抱闸信号参数设置不合里。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楼主:
我用M1,M2多功能接点输出控制抱闸接触器,设置H2-01为5(频率检出2),L4-01频率检出值为2HZ。L4-02频率检出幅为0.5HZ。设置最低输出频率为E1-09为1HZ,这样设置是否合理?不知还有哪些参数需要设置?

网友D:
参数不合理!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CC1&PingPai=SIEMENS&FType=ProductSeriesTree

楼主:
为什么不合理?希望看到你详细的见解。

网友E:
用闭环控制,调整抱闸控制参数。

楼主: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F:
把下限调高试试

楼主:
改为E1-09为2HZ。L4-02频率检出值为0,这样可以吗

网友G:
有内置起重专用软件吗?
L4-01频率检出值调为5HZ试试?

网友H:
加速时间太长

楼主:
用M1-M2控制抱闸接触器,如果把频率检出什调为5HZ的话,抱闸就会在5HZ时才能打开,电机肯定要处于堵转状态.没有起重专用软件,是用标准应用程序,加速时间设为3秒,应该不是很短

网友C:
联系我,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G:
我公司生产的200吨起重机G7A4300(有起升专用软件)控制185KW(AC440V菲律宾)起升,L4-01频率检出值调为5Hz,制动方面用的没什么问题。

楼主:
你的频率检出是实现什么功能的?我觉得我是用 频率检出来控制抱闸接触器,如果设为5HZ,那么在变频器开始启动,在最低频率以上加速过程中,也就是2到5HZ之间电动机就已经处于堵转状态,必然过力距。

网友G:
其实从0到2Hz电动机也处于堵转状态,只不过时间略短.其实并非一定必须5HZ,只要变频器驱动电机达到足够的扭距,就可打开抱闸.

楼主:
可是最低频率设置为2HZ,在2HZ之前是没有输出的.所以不会处于堵转状态.

网友G:
<2Hz无输出,那就是速度达到2HZ过程中电机无法建立扭距,此时打开抱闸,很有可能造成溜钩。最低频率设置为2HZ有问题。

楼主:
但是我怕设为1HZ时,在1-2HZ之间电机有输出但抱闸没有打开岂不是要处于堵转状态吗?希望听到你的高见

网友I:
不是有起始制动时间么,B2-03参数可以设成0.15秒,运行时先制动一段时间,再运行到4-5HZ时松开抱闸,这样行么

网友J:
启动是提升转矩太低造成的!

网友I:
用输出频率检测2的多功能输出控制刹车,L4-01设为4HZ,L4-02设为0.01HZ,最低频率设为2HZ,加减速2秒,在升降过程中,2-4HZ内预磁,到了4HZ,松开抱闸,这样子能满足要求么

楼主:
是无PG矢量控制,所以只有设置起动前直流制动,但此项功能我以前没有用过,不知道设置多少才最合理,因是用于起重机主起升,为防止溜钩,我想应设置B2-02为100%,B2-03为0.5秒,最低频率为2HZ,频率检出为3HZ频率检出幅为0在但我不清楚:是否预励磁是从有运行信号开始计数0.5秒结束.还是在3HZ抱闸打开时结束.100%的制动电流是否能满足满负载零速保持?哪位大哥有此经验还望赐教.

楼主:
  用输出频率检测2的多功能输出控制刹车,L4-01设为4HZ,L4-02设为0.01HZ,最低频率设为2HZ,加减速2秒,在升降过程中,2-4HZ内预磁,到了4HZ,松开抱闸,这样子能满足要求么

请问:要想让2-4HZ内预励磁,要设置哪项参数.我看B2-03只有设置起动时的预励磁时间,没有用频率范围来选择

网友I: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我刚看了一个用LOGO 230RL编程的变频起重程序(有PG矢量控制)用到了力矩检测和零速检出,也就是说,在升降时,用力矩检测的多功能输出控制松开刹车片,停止时用零速检测来控制抱闸;

我看了安川的说明书,启动的初始制动频率其实就是最低频率,也就说如果你是用4HZ时频率检出控制刹车片,那起始预磁好象没必要了啊,设置起动时的预励磁时间也不用设了,2-4HZ内应该会产生足够大的转矩,到4HZ就松开刹车片,只要保证在检测频率时不溜钩就OK了

个人见解,敬请批评指正

楼主:
2-4HZ之内是会产生足够大的转矩,但我总是怀疑这之间由于刹车没有打开,电机会不会处于堵转状态.报故障.
我也很希望用力矩检出来控制抱闸输出,但没有具体操作过.
我想设置H2-01为B,但不知道力矩检出L6-01项应该怎样设置,是否设置运行中经常不足力距检出,检出后切断输出.

网友H:
二次回升溜钩就是我说的原因!

网友K:
我以前用过,使用零速信号控制也可以

耷拉;

网友(2006-09-18):
 启动是提升转矩太低造成的!

耷拉;

网友:
可以用零速信号控制

耷拉;

网友:
下面引用由梅花在 2006-7-31 11:12:00 发表的内容:
  参数设置不合理,因该在启动前,预励磁.
--------------------------------------------------------------------------------------------

网友L:
估计没有做电机自整定,还有就是力矩没有达到,机械抱闸便松开了!

耷拉;

网友I(2007-08-07):
 1、用输出频率检测2的多功能输出控制刹车,L4-01设为4HZ,L4-02设为0.01HZ,最低频率设为2HZ,加减速2秒,在升降过程中,2-4HZ内预磁,到了4HZ,松开抱闸,
  2、在2.5Hz时进行停止直流制动,用频率检测1同时给刹车片一个刹车信号,直流制动时间大于刹车片动作时间600ms

在无感矢量G7中的防溜钩方法,大家看行不行?

网友M:
可以用力矩补偿功能,实现无冲击启动。变频器在每次停止前(如:速度小于1%,运行命令OFF),对变频器输出转矩取样(如400ms),把取样平均值作为负载的静态转矩,然后,在变频器下一次启动时,把负载的静态转矩值,直接加在变频器有功电流环的力矩补偿端,这样就可以实现无冲击启动。

网友N(2007-09-06):
我与见过类似的故障,安川G5的55千瓦的变频器,80吨的行车吊到70吨停止后,再升.重物反而下降,现场是很重要的70万千瓦发电机组转子抽芯工作,行车一出故障,现场100多双眼睛都看着我.还有摄象机,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心都快跳出来了,时间紧迫.也没时间多想,拿起刚看了几天的硬件手册,走到变频器前,把起动时的直流励磁时间从两秒该成1秒,电机电流加了10安,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