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的动作迟缓

楼主(2006-07-31):
为什么有时候条件已经满足了,但是画面还是不立即动作,必须等待一定的时间才动作。为什么?如何让它立即动作。

网友A:
可以调节动作的执行周期来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可以调整运行基准频率和动态优化来解决

网友C:
机子慢吧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您的程序编写有问题。

网友D:
或者是IO变量的采集频率太低了,默认为1000ms
或者是设备的波特率设置得不够
也或者是画面脚本的执行时间太高了

网友E(2006-09-09):
加大内存,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F:
我是高手!你有问题可以加我QQ聊!
QQ:454527178

网友G(2007-03-21):
很有可能是執行周期時間長

网友H:
我发现如果你的画面或函数引用了不存在的变量(这个画面是导入进来的),运行起来会很慢的。

网友I:
画面中是否用过渡色太多?

网友J:
和公司开发的驱动有问题,许多软件都是这样的。

网友I:
我今天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文版KINGVIEW中导入了中文版工程的画面,画面内有若干个方框,方框做了“隐藏”链接,用按钮通过置位和复位控制方框的显示和隐藏。在按下按钮后,有些方框居然不隐藏,切换到别的画面再切换回去才消失。当我把这些不能及时隐藏的方框删除后,再重新建立“隐藏”链接,问题就解决了。不明白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