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选型入门

楼主(2006-07-31):
马达选型指南:
1,    我们马达按功率大小分两种:一种是小马达(功率750W以下)一种是分马力马达(750W以上)
2,    按照控制精度要求来选:
普通定位精度:可以选AC感应马达,直流马达,一般都有有半圈以上的过转(不加减 速机的情况下)
    定位精度要求高:要选步进马达,伺服马达
3,    普通马达按照一般使用性能分:AC定速马达,AC调速马达,AC离合器刹车马达,AC制动马达,AC可逆马达,直流有刷马达,直流无刷马达。
4,    按照电压来分:交流(AC)马达和直流(DC)马达。
5,    交流(AC)马达按照相位来分:单相马达,三相马达。
单相马达电压世界规格:100V,110V,127,200V,220V,230V,347V,400V等。
三相马达电压世界规格:200V,220V,380V,400V,600V,690V等。
6,    按照频率来分:50HZ/60HZ两种标准
7,    步进马达的使用范围:力矩小于40N/M,如果超过了的话,最选伺服马达。
8,    选择马达的一般流程:
精度要求第一步,选何种马达。
功率大小第二步,选多大的马达。
具体要求第三步,选什么性能的马达。
9,    另外产品的品质,价格,交货期,售后服务,都是选择的因素。

网友A:
锥形电机属于那种马达

网友B:
属交流制动电机

网友C:
所谓带刹车的马达是什么原理?
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刹车分两个概念:
一个是外部的控制马达运转和瞬时停止的:有机械和电子式
一个是马达自带的刹车,是断电时起保持的,
两者运用的方式和作用不同

网友D:
供应步进电机 DM10SP-LX10
 现有大量的步进电机 DM10SP-LX10,现货供应。价格优惠。
联系电话:0591-88034171
何小姐

网友E:
锥形电机???我不是很理解!!我没见过~~能详细说说吗??具体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F(2006-08-31):
锥形电机在电动葫芦上用的多

网友G(2009-11-19):
学习了.谢谢. 谁知到绝缘测试怎么做啊,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