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寻单片机

楼主(2006-07-31):
要求单片机有8通道16位以上A/D并且是独立的即可以同时启动转换,采样频率大于200HZ,具有一定的计算能力,哪位大虾知道,帮帮我吧

网友A:
多通道同时启动转换的芯片基本没有,一般都是单个A/D前面加模拟开关的方案。片内多数都是10位。虽然这样,200次/秒还是能够满足的。请参考AD7705、MAX1400/1402。

网友B:
凌阳的SPCE061A,不过它的8路A/D中有一路是音频专用的,不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