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32 的安装求助

楼主(2006-07-31):
我要安装这个软件,以前没用过,怎么都装不上去,跳出来一个窗口说:
Your existing system path is too long. Please modify your path using Control Panel-System dialog-Environment tab before runing Setup again.

Existing path length is:574 cheracters
Setup needs to add:30cheracters
Maximun NT path length:256cheracters

我现在要怎么做才能装上去啊?它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啊?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迷津啊,谢谢

网友A:
路径改短呀。

楼主:
在哪改啊?

网友A:
安装时不要使用默认路径,自己自定义安装路径。

楼主:
我试过啦,他还是跳出来这么一段话。这是系统的问题吗?我装的是2000的英文版

网友B:
在xpsp2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要修改系统环境里面的路径名字.具体位置在:

My Computer-->Properties-->Advanced-->Environment Varibles-->System Variables-->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