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温阀门容易发生卡死扳不动的现象

楼主(2006-07-31):
为什么低温阀门容易发生卡死扳不动的现象,如何解决?
    答:低温阀门在常温下安装、低温下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很大。如果设计、安装不当就很容易产生热应力或变形。同时,阀门的操作部分处于常温,流通部分处于低温。为了减少冷
损,阀杆往往做得很长,也就容易产生变形而卡住。
    低温阀门往往是在常温下转动灵活,低温下就很紧,甚至打不开。阀门在低温下卡住的主要原因有:
    1)安装时,阀门与管道配置不合理而产生预应力;或管道冷补偿能力差,低温下阀位改变;或阀门缺少支架,在低温产生变形;或阀门固定不当,保冷箱在低温下变形而影响阀杆与阀体的同心度。
    2)在设计上,由于阀杆与阀套的材质不同,线膨胀系数不同。一般阀杆用不锈钢,线膨胀系数为1.73×10-6℃-1;阀套为黄铜,线膨胀系数为19.9×10-6℃-1,即黄铜的收缩比不锈钢大,低温下可能将丝扣咬住。特别是当采用暗杆结构及细牙螺纹时,丝扣的温度变化范围大,螺纹间隙小,更容易产生咬住的现象。
    3)在运转中,由于阀门处加温不彻底,或阀门填料处进水,在低温下造成冻结,或在常温下将阀门关闭过紧,使丝扣咬坏等。
    为了防止发生阀门卡住的现象,在设计上宜采用明杆结构和粗牙梯形螺纹;在安装上应在阀门处有牢固的支架,以防止阀门随管道产生位移而将阀杆拉弯。阀门与保冷箱的固定可采用弹性连接,防止阀杆变形而与阀体不同心;在裸冷期间,要在冷状态下检查和调整阀门安装情况,当发现阀门冷却后有卡住的现象时,可调整阀在筒壳上的固定法兰,使之开关自如。
    在操作中,对启动前的加温应该彻底,关闭阀门时以不漏气为原则,不要用力过猛。 http://www.cnsjv.com

网友A(2008-01-05):
低温阀门在常温下安装、低温下工作,温度变化范围很大。如果设计、安装不当就很容易产生热应力或变形。同时,阀门的操作部分处于常温,流通部分处于低温。为了减少冷
损,阀杆往往做得很长,也就容易产生变形而卡住。
    低温阀门往往是在常温下转动灵活,低温下就很紧,甚至打不开。阀门在低温下卡住的主要原因有:
    1)安装时,阀门与管道配置不合理而产生预应力;或管道冷补偿能力差,低温下阀位改变;或阀门缺少支架,在低温产生变形;或阀门固定不当,保冷箱在低温下变形而影响阀杆与阀体的同心度。
    2)在设计上,由于阀杆与阀套的材质不同,线膨胀系数不同。一般阀杆用不锈钢,线膨胀系数为1.73×10-6℃-1;阀套为黄铜,线膨胀系数为19.9×10-6℃-1,即黄铜的收缩比不锈钢大,低温下可能将丝扣咬住。特别是当采用暗杆结构及细牙螺纹时,丝扣的温度变化范围大,螺纹间隙小,更容易产生咬住的现象。
    3)在运转中,由于阀门处加温不彻底,或阀门填料处进水,在低温下造成冻结,或在常温下将阀门关闭过紧,使丝扣咬坏等。
    为了防止发生阀门卡住的现象,在设计上宜采用明杆结构和粗牙梯形螺纹;在安装上应在阀门http://www.valvehg.com处有牢固的支架,以防止阀门随管道产生位移而将阀杆拉弯。阀门与保冷箱的固定可采用弹性连接,防止阀杆变形而与阀体不同心;在裸冷期间,要在冷状态下检查和调整阀门安装情况,当发现阀门冷却后有卡住的现象时,可调整阀在筒壳上的固定法兰,使之开关自如。
    在操作中,对启动前的加温应该彻底,关闭阀门时以不漏气为原则,不要用力过猛

网友B:
呵呵,个人觉得有些观点不够严谨,希望楼主多考虑,同时也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C(2009-02-25):
上海标柏阀门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 安全阀, 减压阀, 电动调节阀, 疏水阀, 水力控制阀, 蝶阀,止回阀,截止阀,闸阀,球阀,自力式调节阀,气动调节阀等。标柏阀门服务热线:021-52666877

网友D:
<a href="http://www.chuanhuvalve.com/index.asp"上海川沪阀门有限公司
专业为您提供各种
电动调节阀
,ZDSP电动单座调节阀
,ZRZP智能电动调节阀
,ZRSM电动套筒调节阀
,ZRSL电动笼式单座调节阀
,VB7000电动调节阀
,ZRSN电动双座调节阀
,ZRSF(H)电动三通分(合)流调节阀
,VB2000内螺纹电动调节阀
,ZDSJ电动角型调节阀
,电动调节阀
,

网友E(2009-09-01):
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

网友E:
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三通球阀永嘉华升阀门厂

网友E:
球阀【http://www.lj-valve.cn/】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36】蜗轮传动氧气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799】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34】 Q41F-16P不锈钢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51】气动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52】电动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33】法兰连接浮动球阀系列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91】三通球阀 三通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88】美标锻钢固定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89】蜗轮固定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90】磷化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756】 Q41F型法兰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http://www.lj-valve.cn/g.asp?ig=786】 FQ41F型放料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787】 FQ41F型衬氟放料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62】三片式内螺纹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61】二片式内螺纹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960】一片式内螺纹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796】金属硬密封球阀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http://www.lj-valve.cn/g.asp?ig=832】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 永嘉县华升阀门厂

网友F:
气动薄膜隔膜调节阀
,角式单座调节阀
,气动薄膜直通单座、双座调节阀,气动薄膜单座、套筒调节阀
,气动活塞式快速切断阀
,气动薄膜三通合流、分流调节阀
,

网友F:
气动三偏心蝶阀
,气动罐底调节阀
,气动V型调节球阀
,气动活塞调节蝶阀
,ZYH673气动刀型闸阀
,气动三偏心蝶阀(拨叉式气缸)
,ZYHSY电控气动疏水阀
,QYH641气动o型调节切断球阀
,

网友E:
本厂专业生产球阀系列,其产品包括气动三通球阀、偏心半球阀、锻钢球阀、v型球阀、蜗轮传动氧气球阀、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Q41F-16P不锈钢球阀、美标锻钢固定球阀、磷化球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垂询与合作!本页是球阀产品.

本厂专业生产球阀系列,其产品包括气动三通球阀、偏心半球阀、锻钢球阀、v型球阀、蜗轮传动氧气球阀、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Q41F-16P不锈钢球阀、美标锻钢固定球阀、磷化球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垂询与合作!本页是球阀产品.

本厂专业生产球阀系列,其产品包括气动三通球阀、偏心半球阀、锻钢球阀、v型球阀、蜗轮传动氧气球阀、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Q41F-16P不锈钢球阀、美标锻钢固定球阀、磷化球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垂询与合作!本页是球阀产品.

本厂专业生产球阀系列,其产品包括气动三通球阀、偏心半球阀、锻钢球阀、v型球阀、蜗轮传动氧气球阀、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Q41F-16P不锈钢球阀、美标锻钢固定球阀、磷化球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垂询与合作!本页是球阀产品.

本厂专业生产球阀系列,其产品包括气动三通球阀、偏心半球阀、锻钢球阀、v型球阀、蜗轮传动氧气球阀、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金属密封球阀、固定式气动球阀(单作用)、Q41F-16P不锈钢球阀、美标锻钢固定球阀、磷化球阀,产品畅销全国各地,竭诚为广大新老客户服务.欢迎垂询与合作!本页是球阀产品.

网友F:
上海一环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为您解决水力控制阀选型
,产品包括活塞式多功能水泵控制阀,300X缓闭止回阀
,JD745X隔膜式多功能水泵控制阀,700X水泵控制阀
,橡胶缓闭逆止阀
,300X活塞式缓闭止回阀
,隔膜式安全泄压持压阀
,107X活塞式安全泄压持压阀
,活塞式安全泄压阀
,500X泄压持压阀
,100X活塞式遥控浮球阀
,100A角型定水位阀
,100X遥控浮球阀
,100D定水位阀
,隔膜式遥控浮球阀
,活塞式遥控浮球阀
,隔膜式可调减压稳压阀
,

网友F:
上海一环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为您介绍截止阀的基本性能概述
,截止阀适合场合
,截止阀选型原则
和角式德标波纹管截止阀
,保温截止阀
,气、液动截止阀
,电动截止阀
,水封截止阀
,美标波纹管截止阀
,氧气截止阀
,QJ-1C气动管路三通截止阀
,QJ-1A气动管路三通截止阀
,QJ-3气动管路截止阀
,QJ-1B角式气动管路截止阀
,QJ-5内外双螺纹气动管路截止阀
,QJ-2气动管路截止阀
,QJ-7外螺纹气动管路截止阀
,QJ-4内螺纹气动管路截止阀
,<

网友F:
上海一环为您解答止回阀基本性能和特点
,止回阀选型
,提供的产品有对夹圆片式止回阀
,承插焊锻钢止回阀
,微阻缓闭止回阀
,微阻缓闭消声止回阀
,旋启式法兰止回阀
,橡胶瓣止回阀
,旋启式止回阀
,对夹式静音止回阀
,对夹式升降止回阀
,高压升降式止回阀
,法兰升降式止回阀
,高压直通止回阀
,静音止回阀
,焊接升降角式止回阀
,消声止回阀
,立式止回阀

网友F:
上海一环流体控制设备有限公司为您解答疏水阀的原理和结构
,疏水阀的选型
及倒吊桶式蒸汽疏水阀
,波纹管蒸汽疏水阀
,高温高压膜盒式疏水阀
,杠杆浮球蒸汽疏水阀
,恒温式蒸汽疏水阀
,高温高压圆盘式疏水阀
,汽水分离器
,热静力蒸汽疏水阀
,CS49H、CS19H、CS69H热动力蒸汽疏水阀
,TB温度调整蒸汽疏水阀
,SF、TSF金属片蒸汽疏水阀
,钟形浮子蒸汽疏水阀(倒吊桶式)
,CS14、CS44液体膨胀式蒸汽疏水阀
,自由半浮球蒸汽疏水阀
,自动自由浮球式蒸汽疏水阀
,自由浮球式蒸汽疏水阀等疏水阀产品,性能稳定,价格合理。

网友F:
上海一环为您讲解平衡阀的作用
,平衡阀选型
并为您提供KPF手动调节平衡阀
,KPF平衡阀
,数字锁定自力式平衡阀
,SP45、SP15数字锁定平衡阀
,ZLF自力式平衡阀产品。

网友G(2014-10-10):
大家可以看看,电动蝶阀:http://www.gratcn.com/product/20-1.html

网友H(2022-05-06):
调节阀卡死处理方法:http://www.bengfamen.com/tiaojiefa/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