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

楼主(2006-07-31):
http://www.cnsjv.com[b]如何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

    阀门电动装置是实现阀门程控、自控和遥控不可缺少的设备,其运动过程可由行程、转矩或轴向推力的大小来控制。由于阀门电动装置的工作特性和利用率取决于阀门的种类、装置工作规范及阀门在管线或设备上的位置,因此,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对防止出现超负荷现象(工作转矩高于控制转矩)至关重要。
    通常,正确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依据如下:

    操作力矩  操作力矩是选择阀门电动装置的最主要参数,电动装置输出力矩应为阀门操作最大力矩的1.2~1.5倍。

    操作推力  阀门电动装置的主机结构有两种:一种是不配置推力盘,直接输出力矩;另一种是配置推力盘,输出力矩通过推力盘中的阀杆螺母转换为输出推力。

    输出轴转动圈数  阀门电动装置输出轴转动圈数的多少与阀门的公称通径、阀杆螺距、螺纹头数有关,要按M=H/ZS计算(M为电动装置应满足的总转动圈数,H为阀门开启高度,S为阀杆传动螺纹螺距,Z为阀杆螺纹头数)。

    阀杆直径  对多回转类明杆阀门,如果电动装置允许通过的最大阀杆直径不能通过所配阀门的阀杆,便不能组装成电动阀门。因此,电动装置空心输出轴的内径必须大于明杆阀门的阀杆外径。对部分回转阀门以及多回转阀门中的暗杆阀门,虽不用考虑阀杆直径的通过问题,但在选配时亦应充分考虑阀杆直径与键槽的尺寸,使组装后能正常工作。

    输出转速  阀门的启闭速度若过快,易产生水击现象。因此,应根据不同使用条件,选择恰当的启闭速度。

    阀门电动装置有其特殊要求,即必须能够限定转矩或轴向力。通常阀门电动装置采用限制转矩的连轴器。当电动装置规格确定之后,其控制转矩也就确定了。一般在预先确定的时间内运行,电机不会超负荷。但如出现下列情况便可能导致超负荷:一是电源电压低,得不到所需的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二是错误地调定转矩限制机构,使其大于停止的转矩,造成连续产生过大转矩,使电机停止转动;三是断续使用,产生的热量积蓄,超过了电机的允许温升值;四是因某种原因转矩限制机构电路发生故障,使转矩过大;五是使用环境温度过高,相对使电机热容量下降。

    过去对电机进行保护的办法是使用熔断器、过流继电器、热继电器、恒温器等,但这些办法各有利弊。对电动装置这种变负荷设备,绝对可靠的保护办法是没有的。因此,必须采取各种组合方式,归纳起来有两种:一是对电机输入电流的增减进行判断;二是对电机本身发热情况进行判断。这两种方式,无论那种都要考虑电机热容量给定的时间余量。

    通常,过负荷的基本保护方法是:对电机连续运转或点动操作的过负荷保护,采用恒温器;对电机堵转的保护,采用热继电器;对短路事故,采用熔断器或过流继电器。

网友A(2009-03-06):
一楼的讲解很详细,很到位了。

网友B(2009-05-27):
0514-87590836扬州市超能电动阀门有限公司位于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 扬州市,是一家专业研制开发、生产销售阀门电动装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产品通过了国家防爆电气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的认证,取得了防爆合格证。公司产品阀门电动装置品种规格齐全,广泛用于电力、冶金、石油、化工、制药、造纸和给排水等行业工程,深受用户好评。
  多年以来, 超能电动阀门有限公司一直秉承“质量第一、诚信为本、技术领先、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得到各行业用户的认可,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创造电动阀门行业的精品。公司产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畅销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公司以完善的用户服务体系实现我们“一切为了用户满意”的承诺。公司产品实行三包,售后服务优良,产品终身保修。
  在新的世纪里,我们将热切期待和您的携手合作,谋求共同发展,进一步推动国内工业自动化。您的满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超能电动阀门有限公司正以优良的产品质量、低廉的价格、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赢得越来越多的用户的赞誉,超能人正以蓬勃的朝气和满腔的热情来迎接您。竭诚欢迎海内外广大新老顾客来公司参观、指导、考察

网友C: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网友D(2009-09-30):
球阀概述

球阀原理球阀是由旋塞演变而来的,它的启闭件作为一个球体,利用球体绕阀杆的轴线旋转90o实现开启和关闭的目的。球阀在管道上主要用于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流动方向,设计成V形开口的球阀还具有良好的流量调节功能。球阀不仅结构简单、密封性能好,而且在一定的公称通经范围内体积较小、重量轻、材料耗用少、安装尺寸小,并且驱动力矩小,操作简便、易实现快速启闭,球阀是近十几年来发展最快的阀门品种之一。特别是在美、日、德、法、意、西、英等工业发达国家,球阀的使用非常广泛,使用品种和数量仍在继续扩大,并向高温、高压、大口经、高密封性、长寿命、优良的调节性能以及一阀多功能方向发展,其可靠性及其他性能指标均达到较高水平,并已部分取代闸阀、截止阀、节流阀。随着球阀的技术进步,在可以预见的短时见内,特别是在石油天然气管线上、炼油裂解装置上以及核工业上将有更广泛的应用。此外,在其他工业中的大中型口径、中低压力领域, 球阀也将会成为主导的阀门类型之一。球阀是本世纪50年代问世的一种阀门,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球阀已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阀类。球阀主要用于截断或接通介质,也可用于流体的调节与控制,V型球阀能够进行比较精确的流量调节与控制,而三通球阀则用于分配介质和改变介质的流向。球阀优点适用于经常操作,启闭迅速,轻便,流体阻力小,结构简单,相对体积小,重量轻,便于维修,密封性能好,不受安装方向的限制,介质的流向可任意,无振动,噪声小。球阀缺点球阀安装与维护应注意以下事项,要留有阀柄旋转的位置,不能用作节流,带传动机构的球阀应直立安装。电动球阀适用于两位切断、调节的场合。阀与执行机构的连接采用直连方式,电动执行机构内置伺服系统,无须另配伺服放大器,输入4-20mA信号及220VAC电源即可控制运转。具有连线简单,结构紧凑、尺寸小、重量轻、阻力小、动作稳定可靠。气动球阀采用新型系列GT型气动执行器,有双作用式和单作用式弹簧复位,齿轮齿条传动,安全可靠;大口径阀门采用系列AW型气动执行器拔叉式传动,结构合理,输出扭矩大,有双作用式和单作用式。三通球阀有T型和L型,T型能使三条正交的管道相互联通和切断第三条通道,起分流、合流作用,L型只能连接相互正交的两条管道,不能同时保持第三条管道的相互连通,只起分配作用四通球阀流体阻力小:球体和阀体的连接管道截面相等,且球体通道采用圆弧连接,介质通过球体时,流体阻力小。密封性能,阀座采用具有一定弹性变形和高强度的PTFE材料,达到良好密封性能保证了阀门的稳定性。使用寿命长,阀门的阀芯和光颈材料采用奥氏不锈钢,阀座材料选用PTFE, 能达到良好的抗腐蚀性作用,延长了阀门使用寿命。保温球阀具有良好的保温保冷特性,且阀门的通径与管径一致,同时又能有效降低管路中介质热量损失。主要用于石油、化工、冶金、制药、食品等各类系统中,以输送常温下会凝固的高粘度介质。固定球阀系将阀体在两阀座部位沿与阀门通道轴线相垂直的截面分为三部分,整台阀门沿阀杆中心轴左右对称,它在管道上主要用于切断、分配和改变介质流动方向。它的大枢轴结构保证在高压下准确的球体中心位置,保证了阀门良好的操作性能,标准阀座采用弹簧结构,将阀座推向球体,保证了良好的进出口双向密封性能,利用自带的排放阀,阀体中腔可向外排放,枢轴采用防吹出保护结构,有效地防止泄漏,低磨擦系数的轴承,使得扭矩减少到最小,便于阀门启闭;阀杆与阀体有效的接触,使防静电接地装置性能优越等。浮动球阀用于截断或接通管路中的介质,选用不同的材质,可分别适用于水、蒸汽、油品、液化气、天然气、煤气、硝酸、醋酸、氧化性介质、尿素等多种介质,在各种阀门中,球阀的流动阻力最小,全径球阀打开时,球体通道、阀体通道和连接管径相等并成一直径,介质几乎可以毫无损失的流过。
球阀产品目录:
详细资料请点击查看
电动球阀
气动球阀
L型三通球阀
L型三通球阀
L型三通球阀
美标固定球阀
国标浮动球阀 Q41F
美标浮动球阀
法兰、对夹/蜗轮V型调节球阀
法兰、对夹/气动V型调节球阀
法兰、对夹/电动V型调节球阀
薄型对夹球阀Q71F
夹套保温球阀
电动对夹球阀 Q971F
气动对夹球阀 Q671F
蜗轮偏心半球阀
电动偏心半球阀 QV947
气动偏心半球阀 QV647
气动保温球阀BQ641F
电动保温球阀QB941
国标浮动球阀
电动对夹球阀
气动对夹球阀
气动浮动球阀
电动浮动球阀
气动三通球阀
电动三通球阀
一片式球阀
二片式球阀
三片式球阀
三片式卡箍球阀
四通球阀
电动四通球阀
气动四通球阀
高压法兰锻钢球阀
高压焊接锻钢球阀
电动内螺纹、丝口球阀
高温球阀
电动固定球阀
气动固定球阀
气动内螺纹、丝口球阀
气动固定球阀
广式内螺纹、外螺纹球阀
手动轨道球阀
电动轨道球阀
气动轨道球阀
电动O型切断球阀
金属硬密封固定球阀
金属硬密封浮动球阀
气动喷煤粉、卸灰专用球阀
槽车球阀
汽源球阀
三片式活接对焊球阀
对焊球阀
三片式承插焊球阀
抗硫球阀
KHB、BKH高压球阀
手动陶瓷球阀
蜗轮陶瓷球阀
电动陶瓷球阀
气动陶瓷球阀
法兰铸铁球阀
法兰铸钢球阀
法兰碳钢球阀
法兰锻钢球阀
法兰不锈钢球阀
电动高温球阀
气动高温球阀
低温球阀
美标球阀
日标球阀
国标球阀
丝口黄铜球阀
法兰黄铜球阀
内螺纹不锈钢球阀
不锈钢丝口球阀
衬里球阀Q41F46
塑料球阀,PVC球阀,塑料球阀,PVC球阀,塑料球阀,PVC球阀
丝口高温球阀Q11M-16
球阀,三段式球阀,精小型球阀,精小型三段式球阀
阀门,广式球阀;西德式球阀,广式法兰球阀
球阀,汽源球阀,QG.Y1汽源球阀,QG.Y1卡套式球阀
螺纹三通球阀Q14F/Q15F
排污球阀QP41M/F
电动球阀Q941F
气动球阀Q641F
相关内容:
球阀 | 高压锻钢小型球阀 | 精小型三段式硬密封球阀 | 电动偏心半球球阀 | 气动偏心半球球阀 | 汽原球阀 | 电动上装式偏心半球球阀 | 丝口球阀 | 内螺纹球阀 | V型球阀 | O型球阀 | 承插焊球阀 | 对焊球阀 | 对夹式球阀 | 高压锻钢对焊球阀 | 固定球球阀 | 进口球阀 | 一片式球阀 | 二片式球阀 | 三片式球阀 | 三片式对焊球阀 | 三片式承插焊球阀 | 三片式卡箍球阀 | 三片式活接对焊球阀 | 三片式法兰球阀 | 锻钢三片式硬密封球阀 | 锻钢三片式高压球阀 | 三片式高温球阀 | 锻钢三片式内螺纹球阀 | 锻钢三片式法兰球阀 | 法兰球阀 | 电动球阀 | 高压电动球阀 | 电动法兰球阀 | 电动高压法兰球阀 | 电动焊接球阀 | 丝口电动球阀 | 内螺纹电动球阀 | 不锈钢电动球阀 | 气动球阀 | 气动法兰球阀 | 丝口气动球阀 | 内螺纹气动球阀 | 不锈钢气动球阀 | 气动高压球阀 | 气动高温球阀 | 气动对焊球阀 | 三片式气动球阀 | 三片式法兰气动球阀 | 气动三片式焊接球阀 | 二片式气动球阀 | 一片式气动球阀 | 日标球阀 | 德标球阀 | 美标球阀 | API球阀 | ANSI球阀 | 日标不锈钢球阀 | 美标不锈钢球阀 | 黄铜球阀 | 铸铁球阀 | 碳钢球阀 | 铸钢球阀 | 锻钢球阀 | 氧气球阀 | 真空球阀 | 伞齿轮球阀 | 氨用球阀 | 保温球阀 | 衬氟塑料球阀 | 液化气球阀 | 天然气球阀 | 金属硬密封球阀 | 长输管线球阀 | 喷煤粉专用球阀 | 陶瓷球阀 | 气动陶瓷球阀 | 电动陶瓷球阀 | 气动喷煤粉专用球阀 | 焦炉专用球阀 | 三通球阀 | 三通Y型球阀 | 四通球阀 | 蜗轮传动球阀 | 轨道球阀 | 抗硫球阀 | 低温球阀 | 气动卸灰球阀 | V型切断球阀 | V型球阀 | V型调节球阀 | V型电动调节球阀 | 薄型球阀 | 放料球阀 | 槽车球阀 | 广式球阀 | 广式法兰球阀 | 偏心半球阀 | 斜面球阀 | 铝合金球阀 | 双卡套连接球阀 | 气动V型调节球阀 | KHB高压球阀 | 固定锻钢高压球阀 | 两通球阀 | 快开球阀 | 快关式球阀 | 开关球阀 | 耐腐蚀球阀 | 高压球阀 | 球阀价格表 | UPVC球阀 | 塑料球阀 | 不锈钢球阀 | 浮动球阀 | 填料仓整体式法兰球阀 | 意大利式超短型球阀 | 气动丝口三片球阀 |
一、①球阀产品名称 ②球阀型号 ③球阀规格口径 ④球阀公称压力 ⑤球阀阀体材质 ⑥球阀连接方式 ⑦球阀传动方式 ⑧球阀工作温度 ⑨球阀是否带附件以便我们的为您正确选型。
二、若已经由设计单位选定我公司的型号,请按产品型号直接向我司销售部订购
三、当使用的场所非常重要或环境比较复杂时,请您尽量提供设计图纸和详细参数,当使用的场合重要或环境比较复杂时,请您尽量提供设计图纸和详细参数,由我们的东泽阀门专家为您审核把关。
感谢您访问我公司的网站★http://www.0755valves.com http://www.0755fm.com★,如有任何疑问.您可以致电给我们0755-61280628 13713700048,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
为您提供优质的服务。球阀参考资料{http://www.0755fm.com/html/list_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