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 和s7-200通信

楼主(2006-07-31):
最近在学习citect,用它和siemens-200的plc 通信,
1,从express i/o device setup 中建立i/osever name  、i/odevice name,以及相关的参数,学用的是“siemens \ s7-200\serial;
2,从i/o device 中选择通讯协议(protocol): simppi
3,从boards中定义boards type 为 comx,address为0
然后编译通过,没有错误!
4,在定义变量后,类型为int 地址为:vw1200 编译也没错误;
5,新建page ,在这个页面中用,用number 显示这个整型变量,编译也没错误,显示一个点被用;

6运行就出现错误!具体为:界面上没显示定义的变量的值;在显示变量的位置显示:#com
 下面的工具栏有:hardware alarms singal ,双击警告按钮出现如下文字错误信息;
please ensure you have configured a page called "hardware'in you project using the guaphics builder . if not , please do so .
you will need to configure the page using the 'hardware'template

希望路过的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com表示没有通讯上,CITECT可能设对了。
下面那句是说你没有组态硬件报警。

网友B(2008-01-16):
用opc通讯吧,反正西门子200的opc不要钱的,呵呵,那就比较简单了。还省事

网友C:
与Siemens S7-200的通讯可以用Psdirect或者MPI协议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