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表选型

楼主(2006-07-31):
我想把富士变频器的控制做成俩地并行均可控制,即可在电柜门上调速,又可在另外一处加上显示和调速控制,怎么调速已经想好,但使用什么频率表显示的选型,还没定,我想使用变频器的开关量脉冲信号作为频率表的输入,只要显示功能,不要各种报警输出,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好像没有脉冲输出这一功能。
要异地单独显示变频器输出的转速,可采用电流/电压表,取电位器输入调速端的信号来显示。电位器和表就在一起了。
QQ:329360862

网友B:
    变频器一般有专门端子:0-10MA和0-10V,有这种表卖的,我的控制柜都配有数字电流表和频率表,这表的价格是90/只...

楼主:
在FUJI变频器上有一个端子FMP,它和CM配合输出脉冲电压的输出信号,这个信号应该是能接上脉冲输入的频率表吧?请楼上的老兄指教。

网友A:
其实这个简单,那个万用表量量及可以了,有输出最好,买个频率表就解决了。

网友C:
我这里有帮客户配套定制的变频器显示仪表,可以指示0-100A电流或0-60HZ频率。

网友D:
这表可真不好买,没办法,我们可以自己做。
对于0--10V的输出进行配合,精确度很好。
买个380V 50赫兹 的 85L1 型频率表,拆下外壳,可见到一个大的5W10K电阻,除了它之外,所有的元件全部拆除。
找到表头的两根线了吗?用265欧/1W(240欧也马马乎乎可以)电阻并接这两根线上,再串上那个10K电阻,10K电阻没接表头一端作为一个接头,
另一个接头在表头只接265欧电阻的地方,这样就成了一个10V简易表头,接在变频器输出上,很好使。
我们在LS变频器上用过的,注意改制的表头有正负极性。

网友E:
我试了,富士变频器G11型使用0-10V数字电压表,接在FMP,CM端子显示数字不随着频率改变。

网友F:
你设置端子输出为‘频率’没有?
希望进步 :可以采用通讯方式控制:都挂在 485 总线上,哪个控制器发命令都可以。

网友G:
用变频器多功能输出端子,参数设为频率,输出信号为0-10V,购买适合这种规格的数字频率表;或0-10V的直流电压表85C1-V,将指示标牌改为频率.

楼主:
实在是没找到脉冲输入的频率表,只好找到一款0-10V输入的表,试验时在频率高时和显示面板有点误差,凑合用了,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A:
你竟然没有找到频率表!可见你确实是新手!
进口、国产的频率表遍地都是,我就在卖美国红狮的仪表。
该网站查一查,也能查到一大堆阿,兄弟!

QQ:329360862

网友H(2006-10-10):
用模拟频率表的话,应该接在FMA端子上吧,FMA和CM输出0-10V,模拟频率表其实就是测量的这个电压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