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20mA信号两线、三线、四线制,有源或无源型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06-07-31):
经常说二线有源、二线无源、三线无源之类的说法,
这个有源无源怎么区别?几线几线怎么区别啊?

网友A:
一般地说,有源是指一路信号,一路供电,两线制就吧供电和信号和在一起了,现在仪表几乎都是2线制了.

网友B:
有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已经一组供电回路给它供电。直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无源是指各类变送器或者信号源等设备没有供电回路给它供电。必须要有采集设备供给它工作电源,才可以输出一组4~20mA正负两线的信号回路,给采集设备直接测量。
两线制变送器就供电电源和信号采集设备还有测量设备串在一起了,测量设备直接采集该回路中的电流信号。现在变送器几乎都是2线制了.
三线制变送器就是电源正端和信号输出的正端,它们共用一个地线。
四线制变送器就是工作电源有一组输入端,信号输出有一组输出端,互相之间没有实际关联。
三线制和四线制的功率都比较大,一定要注意电源的输出功率。

楼主:
谢谢“重点是学习”大哥的讲解,我想搞清楚的是4线制/2线制和有源/无源的关系,现在说来4线制就是有源,2线制就是无源的了。

网友C:
就我的理解,有源和无源应该是针对信号回路吧,4线制的是单独电源,信号回路是无源的,2线制信号回路中一般是直流24V电源,应该算是有源吧!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还请专家指点!

网友D(2007-01-24):
不能说几线制是无源有源!

好像有两种理解!
一方面是"重点......"讲的那样,另一方面我忘了.[/b]

网友E(2007-03-10):
   又了解了一些东西。

网友F:
讲得比较好,问的是常规问题,但是回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
二线,三线,只不过看你要不要考虑温度对导线电阻影响而已。你测的是电阻,但是导线在高温下电阻也会变化,这不是热电阻本身的电阻变化,所以要补偿

网友H:
二线,三线,只不过看你要不要考虑温度对导线电阻影响而已。你测的是电阻,但是导线在高温下电阻也会变化,这不是热电阻本身的电阻变化,所以要补偿-------------------------------------------------------------
 这是最重要的.抗干扰和传输的距离,应用的场合.如防爆场合,就只能用无源的.而且因为隔离栅的作用(齐那二级管和电阻的原因,信号很弱).就得用有源的变送器过渡一下(信号放大).此场和的热电阻都是RTD三线制的了(补偿和屏蔽).

网友H:
对于4-20MA的信号接法上是有区别的.接的正确如何串入万用表的200MA档就能看出来.
 列入现在通过仪表变完后又接入变频器.这时因为初调阶段.只要将万用表串入4-20MA回路,直接就能判断出接线是否正确.如果手头有0-400欧的可调电阻更方变,就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档来测所串入的电阻两端的电压,极性的对错一目了然..

网友I:
讲得都挺好的

网友J:
有源设备就是信号回路和电源回路是分开给它提供的,无源是信号和电源用一组回路,我知道的是变送器是无源的 ,质量流量计是有源的.

我是谁?~

网友:
这么多前辈教我们新手,真是幸福啊

网友K(2007-05-25):
很感谢各位的慷慨讲述!

网友L:
有源无源是指的变送器是否需要供电,而几线是指的接变送器是几根线.

网友M:
同意楼上的

网友N(2007-08-09):
根据上面说的,
对于变送器而言,三线制和四线制都至少有"一线"是电源
那是不是只有两线制的才有有源的方式呢? 或者说有源变送器肯定是两线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