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电缆预埋管怎么选

楼主(2006-07-31):
电缆预埋管怎么选 ?就是说多大的电缆怎么去选 多大的钢管!

网友A:
用钢管太难搞了,建议你还是考虑用PVC管吧.

网友B:
我看过的标准是穿管电线总截面积小于等于管截面积的30%

楼主:
别人要求用钢管呀,带铠的电缆,过马路时,要用钢管的

网友C:
过马路选钢管,其它地方选PVC管。你选的管径大,穿电缆时就好穿,但是管径太大,成本就高了。还是根据你所要穿的电缆总截面积来选吧。

网友D:
看你穿钢管的电缆线有多大?多少条电缆线?预算将来的使用?就很简单了。

网友E:
马路下面用钢管,转弯用检查井.就解决了!呵呵,我这样搞过.

网友F:
如果你的电缆过马路的话,需要修电缆沟,只用电缆是不够的。我们以前做的工程中要求电厂做沟,结果他们太懒不愿意干,最后自己麻烦,一年后,电缆断了许多,备用的都不够,换起来很麻烦。

网友G:
可选用截面大于总电缆截面0.3以上!

网友H:
穿管电线总截面积不大于管截面积的40%就行了

网友I(2010-01-24):
我正好也遇到该问题,现在想来真的是这样的。受益颇深啊。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