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和ab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31):
I/O server中的Allen-Bradley Ethernet Direct与intouch9.5进行连接,结果能从Allen-Bradley Ethernet Direct程序(ABTCP)看到intouch中的访问名的项目(item),其项目名与RSlogix 500程序的地址一样,如:I1:0/0,B3:0/0等。PLC的IP地址也有,并能下载RSlogix 500程序,但intouch程序不能下命令给PLC。

网友A:
intouch程序下命令给PLC的寄存器是否是只读的,您可以换一个其它寄存器测试?

网友B(2007-04-03):
tag 一定要是read/write类型。

网友C(2010-10-14):
我是新手,路过,下命令是何意?是不是置位软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