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501通讯电缆问题

楼主(2006-07-31):
我手里没有SLC501正规电缆即:1747-PIC
现想用1761-CBL-AS03 (RJ45 to DH485常规扁口)
+ 1761-NET-AIC (DH485扁口 to 9针串口)
+1756-CP3 (串口to串口)来配合使用,rslinx里建立1784-PIC/AIC驱动,
不知道此方法跟SLC501通讯是否能成功。

wangzhi1229@yahoo.com.cn

网友A:
可以连通PLC的,不过,直接使用RS232局可以了,自己做一条线即可,我这里有接线图和针脚定义资料。

网友B:
楼上大哥可以发一份吗,dasly168@sohu.sohu

网友C(2006-09-05):
在什么地方,如果在昆明,我可以借一根1747-PIC的电缆你。QQ76558891

网友D:
去买二个9针的串口接头(母的),然后自己焊接就可以使用。
2--3
3--2
5--5

就这么简单!

网友E(2012-02-13):
SLC501应该不能直接使用RS232,因为它没有rs232口,不能用df-1协议

网友F:
你可以用PLC至触摸屏的那根通信线,PLC为DF1口,触摸屏的口为RS232口,如果你的笔记本没有232口,加一根USB转RS232就行了

网友G(2012-03-31):
对:jeemy关于可以连通PLC的,不过,直接使用RS232局可以了,自己做一条线即可,我这里有接线图和针脚定义资料。 内容的回复:

在RSLINX与cpu属性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