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6-07-31):
请大家帮忙,电机参数:28NM,3000RPM,联系:txc1122@sohu.com

网友A:
你想要知道什么,总要问出来吧? 3000转的28牛似乎是没有

楼主:
配该电机的驱动器

网友B:
请给出你电机的电压,持续电流,峰值电流,阻抗,感抗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28nM的力矩电机?如果是的话,赌转电流是多少?
可根据电流选可控硅 我可为你制作控制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回GUN: 电流49A    不是力矩电机

楼主:
 热爱生活的单身男人:有28NM,3000转的

  能否提供?

网友B:
正常为8.8kw的伺服。

常规的安川交流伺服中有相近的,但你的电机应该不是交流伺服的吧?编码器有点不匹配。
用直流驱动器,做到那么大的电流的,很少。我只见过峰值40A的。选型需要考虑,电压、电流、反电动势!

楼主:
但你的电机应该不是交流伺服的吧?编码器有点不匹配.

  是交流伺服,不过确实很奇怪.只是我还没发现编码器的问题,是怎样的不匹配?请指教!原电机上是8K多线.至于电流,确实上面是这样标的.